[内存维修]
DDR2 引脚烧了还能用吗?

楼主(2009-08-10):
位置是 136脚。。。图里看是VSS是不是就接地啊。。。需要部上吗??

网友:
可以先不补,擦干净其他的所有引脚再上机,如果没有问题就继续使用就可以了。
如果点不亮,估计就是烧了。

网友:
是芯片烧了吗??还是PCB烧了。。。PCB就没办法了。。。

网友:
烧金手指,一般不会烧毁颗粒。但会影响使用寿命。
电源和地线的引脚可以不修补,自用的话。其它的功能性引脚,一定要修补的。
DDR,DDR2都一样的道理。我修内存,有30%的业务是修补金手指。

网友:
比较奸的一种处理方法:
我在这里说就好了,不要传出去.
金手指烧的,上机看情况,一般烧的都是电源脚,洗干净后还是可以用的(强烈要求一定要洗得很干净,所有引脚都是,否则会再烧,即使没插反也烧,特别是烧了两个金手指以上的,因为电流过大,很容易继续烧).

接下来的事,确定内存好的(测试没问题,进了系统)再做.

一般的只烧一个金手指,如果是好的内存就留自用了.一般点的话就把内存掉包,把便宜收的2手的容量一样的给客户,只收一点点钱做手续费.具体手法自己看了,或和客户商量,叫他给点钱换成好的内存.

接下来,烧金手指的内存一定要拿到手,如果客户不给,那么那条好的内存就按2手价格卖给他.

拿到手后,在客户走后做清洁处理,测试下就OK了(之前已经确定是好的了),好了,放自己的宝贝箱里装起来吧.

做维修的一般都出点2手电脑,这种烧一个金手指的内存就放这种电脑里一起卖出去就好了.原来回收电脑的时候的内存就留下来卖.没有几个人在买2手电脑的时候还把内存拔下来看烧不烧金手指的.
这样就等于把烧金手指的换成了没烧金手指的内存了.

如果你比我还JS的话,当买2手电脑的来修那台2手电脑的时候(旧机子问题都多点的)你还可以蒙他说内存金手指烧了(确实是烧了,就是烧了还能用的那条)叫他买一条2手的.再把烧金手指的那条扣下来...

网友:
比较奸的一种处理方法:
我在这里说就好了,不要传出去.
金手指烧的,上机看情况,一般烧的都是电源脚,洗干净后还是可以用的(强烈要求一定要洗得很干净,所有引脚都是,否则会再烧,即使没插反也烧,特别是烧了两个金手指以 ...
引用 网友A:

感谢你的经验~~呵呵,看到你说的"宝贝箱",会意的笑了~~~

话说干维修的真是有点惨啊~~别人的垃圾,咱就象捡到宝~~~~

网友:
我这没人修内存,坏了都是丢了.我抽屉里有很多坏的,有时间自己也修一修.

网友:
比较奸的一种处理方法:
我在这里说就好了,不要传出去.
金手指烧的,上机看情况,一般烧的都是电源脚,洗干净后还是可以用的(强烈要求一定要洗得很干净,所有引脚都是,否则会再烧,即使没插反也烧,特别是烧了两个金手指以 ...
引用 网友A:

晕死

网友:
哈哈,老摸果然是做JS的料啊

网友:
不老实啊,哈哈

贝贝 -2 无意义表情

网友(2009-09-10):
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们不奸他 他迟早都得被人奸 因为JS太多了 我们又没抢又没偷 真大光明做生意 该黑就得黑 你不黑他们 他们也会被别人黑呀 你们说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