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F845DA短路帽插在CLS CMOS位置可以上电

楼主(2009-08-11):
一片F845DA主板短路帽插在CLS CMOS位置可以上电,显示代码C0-C1-A0,停止,短路开关针相当于复位。插在NORMAL位置不上电,查内存各供电无异常!请问下是否为BIOS出错?

网友:
报告,BIOS已经重刷过,无效。有人建议说是南桥老化虚焊,但不敢贸然去搞。想听下大家的意见!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重烧一下BIOS之后,又过了一会儿,上电,跑26,开机,运行正常!呵呵,谢谢各位!

网友:
呵 CMOS也是个大问题解决就好  LZ开心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