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 BIOS里硬盘无法找到..硬盘是好的...不能分区做系统...但PE里能找到

楼主(2009-08-11):
IBM T42 BIOS里硬盘无法找到..硬盘是好的...不能分区做系统...但光盘启动PE里却有硬盘全部分区及信息!,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????搞电脑很多年了....从未遇到过此种问题......?
如果这种情况放到台式机上  我到知道是什么问题..BIOS里把硬盘给关了....在BIOS里和DOS下是无法找到硬盘的...但进WINDOWS后还是会被找到...
但这里情况不一样...IBM T42笔记本 是不可能有关闭硬盘的选项的....我也重新载入默认值了......???????

网友:
刷一下BIOS试一下!

网友:
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,建议换块硬盘测试一下,

网友:
换了一块硬盘...还是一样找不到啊.......

网友:
应该是你BIOS设置出错,你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后在运行

网友:
bios的问题刷一下.

网友:
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,但也不排除南桥问题

网友:
PE里面 可以看到吗? 可以格式化吗

网友:
南桥 或者 南桥背面连接硬盘的线路 有保险的你看下是否全通路

网友:
最好把硬盘低格

网友:
PE里看硬盘 全部很好。。。。把所有数据拷出来了。。。都没有问题。。。BIOS设置肯定也没问题。。。也载入缺省值。。。试了。。

网友:
换南桥!这种情况很可能南桥不良引起

网友:
BIOS..刷过了。吗?  刷不好。。就是南桥了。。

网友:
你的硬盘分区是FAT格式的吧,这样在DOS 里无法认出,如果分成FET格式就一定能认出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