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USB鼠标经常使用中断 经常无法开机

楼主(2009-08-11):
一台IBM T43机器...客户反映 经常使用中 USB鼠标就移不动了....但机器上的鼠标可以使用....经常碰到这种情况...有时机器也死了.......有时也出现开机后在进XP前卡住不动的情况..有时拍下机器又可以了...是不是南桥 虚焊了...想请教一下!!????

网友:
那你先用手压下南桥看看有没有好,不错的话再看看你的硬盘有没有坏道!

网友:
一台IBM T43机器...客户反映 经常使用中 USB就移不动了....但机器上的鼠标可以使用....经常碰到这种情况...有时机器也死了.......有时也出现开机后在进XP前卡住不动的情况..有时拍下机器又可以了...是不是南桥 虚 ...
引用 网友A:

明显的USB鼠标问题, 关笔记本什么事哦!

网友:
还没排除一下,动不动就说南桥虚,郁闷~

网友:
二手烟雾弹
威武!!!

网友:
换个usb鼠标试试的捏

网友:
换一个鼠标,如果还是那样,你就拆板子,测usb供电,不正常修供电,然后检查接口到南桥的走线和阻值,最后加焊南桥,不成功你就换南桥吧。

网友:
鼠标换了.....当时还插了一个U盘......有一次USB鼠标不动后...U盘也没有了....但机器未死机...触摸板可以用

网友:
排除简单问题,应该是南桥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