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机电源的-5v输出是干什么的?为什么有点有这个输出, ...
台机电源的-5v输出是干什么的?为什么有点有这个输出,有的没有?

楼主(2009-08-11):
台机电源的-5v输出作用是什么?
如果没有这个输出,可以吗?
电源

网友:
这个是原来用在ISA总线供电的。现在的主板早就不用了,只有老的奔2,奔3的板子才有它。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都不用它了,相当于上面没有接设备

网友:
现在新款电源的-5V位置都是空的.

网友:
对,新款的电源-5V悬空,就是20针排插的8脚。

网友:
同意二楼意见习期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