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 5000E笔记本蓝屏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一台明基5000E笔记本,客户拿来装系统发现装不上,装到一般就蓝屏,蓝屏字样: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*** The system has halted........GHOST  清装  试了均不管用,试了好多系统版本都不行,接下来开始换内存  换硬盘,也还是不行,就此判定主板有问题,南北桥的概率应该很大.......请大家帮我确定下可能是哪些芯片的问题,

网友:
自己先顶了,有没人回答我啊

网友:
装不上去,你可以先换CPU不行再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:
这样都装不上去,估计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主板I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搞北桥吧,这个机率应该大些。

网友:
先测下硬盘接口数据线对地阻值,相差太大杀南桥

网友:
你试过XP的纯净安装盘吗?

网友:
实在不行,你找一台差不多的机子,先G好系统,解压出来,不要驱动。最后把硬盘换到这机子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