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NTEL原装板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今天客户送修一个945的INTEL主板,刚来的时候自动加电,然后自动掉电,接着自动加电,自动掉电,就这么一直循环!  更换协振电容,不加电!  用手触摸32.768晶振加电,无复位!   更换晶振以后,不加电,摸晶振也无反映!   是不是INTEL的南桥晶振和别的板子的不一样?  为什么更换以后会不加电!  还有就是谁知道这是什么毛病! 感觉还是晶振的问题!
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!

网友:
INTEL跟别的板的一样的。像你说的那种要不电池,要不晶振和电容,要不就是南桥

网友:
按你说的情况和晶振无关,首先你得查下各组共电是否正常!不正常就会像你 说的情况,正常了上条内存看,很多扳子不上内存是转下就停

网友:
原装板与其他的板子是有区别的哦 以前的845的板子不装CPU 就是不通电的,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这样  再者检查下内存供电方面。

网友:
intel只有装真CPU才能正常开机,装别的什么假负载都不行啊!

网友:
那也不一定要上U才通电哦!我自己有就个自己改装的478负载,上上去可以通电,电压也有的哦!我是用478保护座做的

网友:
英特尔板子是自动开机的,但只有电源接通的第一次,以后正常关机并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按开关才能触发,如果把电源切断了,以后一通电又会自动触发,像你这种自己开自己关循环的情况应该是没认到内存,应该查相应的条件。

网友:
应该是跟内存有关,英特尔板子一通电的时候是会自动触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