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频行频是由哪个模块控制的?

楼主(2009-08-11):
刷新率降低 场频从20多到80多跳变 行频不变 怀疑是控制场频的集成块坏了
我跳过刷新率 不管用从60到85 都不管用 还是约一分钟就黑屏
黑屏

网友:
场芯片一般有:TDA8172,TDA4856,还有很多,主要看你那显示器用的是什么芯片了,既然能用一会,应该是有元件工作不良。先抽电补焊,再试试。不行再来查其他的电路。

网友:
我的是stv6888 可用什么替换

网友:
我查过 没有虚焊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