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短路大多用的是3V还是5V呢

楼主(2009-08-11):
烧短路大多用的是3V还是5V呢   应该怎么烧呢  点哪个点呢  那位高手能说的具体点  求救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要看是什么位置短路的,原来是什么电压

网友:
老哥   能说详细点吗?我是新手   比如说cpu供电部分短路

网友:
烧短路?具体怎么操作?有高手能教下不?

网友:
小电流 慢慢加大啊   一开始可以用零点几V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没有哪位兄弟能说的透彻点的呀   不胜感激

网友:
原则上就是不超过故障点在正常情况下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