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Pad R61i A19 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07年买了一款Think Pad R61i A19 最近发现用电池工作放歌的时候,出现唱歌迟钝,一愣一愣的.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故障就没有了.不知道是电池问题,还是板子问题.向各位请教一下.
电池
问题

网友:
THINKPAD的电池应该比较好找,有好多都是能用的,找一块试试,或者你看下电池的保护隔离电路有没有问题!

网友:
是不是电池的容量变小也能导治呢?原容量是37430mWh,可现在当前容量为36270mW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