橙线对地了。。。

楼主(2009-08-11):
GA-945GCM-S2L板。通电马上就停。测是那3条橙线对地了。一上电连1117的3个脚全对地。但供电正常。。5V。。3.3V都有。有那位师傅帮我看看是那里出问题了。没什么地方发热的。谢了。。。
问题

网友:
3.3到的地方有短路 SB 音效 时钟等芯片 电压转换芯片........

网友:
用手摸个IC看有没发烫的 拆了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