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电压过大待机0.15A

楼主(2009-08-11):
小弟有款IBM T40的机器接万用电源的时候电源突然电压变成40多伏,然后机器也黑掉了,在接电源发现待机为0.15A且机器不触发,量了下无待机3、5V,且1632发热异常,换了1632还是一样,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,在下感激不尽~~

网友:
电源突然电压变成40多伏
是当你接电脑之后万用电源的电压变成了40多伏吗?

网友:
应该跑到 220V的

网友:
查下1632的工作条件,22脚供电,一般接小电阻到公共点。23脚总控制, 一般从TB过来。21脚在前两者正常后,输出5V给激放供电。9脚基准2.5V,7和28脚是3.3和5V工作指令输入。你看下,看看外围原件。

网友:
是不是保险烧坏了,所以不能触发,一下40V,有可能起到了保护作用

网友:
这么高的电压, 通常保护隔离早就挂了啊

网友:
待机0.15A,说明有轻微的短路,你先量量那里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应该是3M,5M后面有轻微短路

网友:
四楼思路正确

网友:
看来烧的不算严重,轻微短路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