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只硬盘的电路板代换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08-11):
现在有3只硬盘。有PC3000在手。
1块是6E040L0,故障是盘体坏了。具体参数:E165CWDN    NAR61HAO     LBA:80293248
2块是6K040L0,一个是好的,另一个是电路板坏了。参数一至如下:K10864LG    NAR61HAO    LBA:80293248

6E和6K的电路板型号不一样,现在我想:能不能把6E的电路板换到6K的盘体上用? 如果能需要怎样做?(是写ROM还是写固件?)

网友:
希望各位能帮帮忙,THKS

网友:
6E 和6K的应该不能代换
MT电路板代换一般看主芯片的型号

网友:
回版主,电路板主芯片型号一样。

网友:
那就代换过去一试

网友:
请问版主,把电路板换过去后需要写固件或ROM资料吗?

网友:
如果不认盘,可以写ROM,或者把原主板的ROM芯片换过去

网友:
回楼上朋友,这两只盘都没有ROM芯片的。如果要写ROM得找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