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急求硬盘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我的硬盘为ST 500G 12代。前天我还正常装了系统,装完以后,准备把这个硬盘A的数据导到硬盘B上。结果在电脑B上检测不到了硬盘A , 一开始我以为是电源问题,数据线问题,结果折腾好久,也换过电脑,换过电源,数据线,发现都不行,最后又把硬盘A接回原来的电脑A 上,结果连电脑A也检测不到了。现在换了好几台电脑,都检测不到这个硬盘,接上主板开机没反应。BIOS检测不到。

我送到维修站,一开始告诉我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,我后来拆了另一个硬盘B的电路板(型号一样),让师傅安在硬盘A上,结果,还是检测不到,师傅又说,要拆电路板A的一个芯片,焊到电路板B上,可能才可以检测,说是那个芯片记录着硬盘A的信息。

我的硬盘是5月份才买的,还在包换期,厂家是同意换的,但是不保数据。和售后的商量的结果是同意我把保修标撕了, 可以检查一下。前提是不动电路板,现在我也不清楚该怎么办了,求高手帮分析下硬盘问题。
硬盘应该是什么故障,那个师傅说的换芯片的说法有根据么?我现在要导硬盘A的数据,然后才可以送给厂家换。。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导数据。

在线急求,各位高手帮帮忙

网友:
更换的那个芯片应该是ROM芯片
师傅说的换芯片的说法有依据

你的盘现在连盘都不认,恢复数据难度比较高,而且有能恢复出来的人,收费也不会很低(电路板损坏除外)

没有人能在回帖中帮你解决问题!
找专业维修点吧!!

网友:
看硬盘里的东西的重要性了,手工好的话换了rom他们不一定看的出来。

网友:
首先,一步步分析,在你把ST 500硬盘装在B电脑上时,电脑B不认盘了,后又返回A电脑安装一样不认盘.
如果主轴电机不转,判断故障是"伺服芯片"损坏.
因为在连接硬盘时 硬盘电源4个针分别为 +5V 地 地 +12V 如果你把电源短接反了,直接就会把"伺服芯片"烧了
送维修店里换了相同的电路版(这话有水分),因为ST 500G 12代,算是新产品,备用的板子是有数的(如果做重要数据会拿一块新硬盘替换的) 所以所谓的(型号一样)是不准确的.硬盘RAM信息是独有的 (维修店所谓的芯片)
1.硬盘型号
2.固件版本号
3.硬盘容量
4.硬盘电机号
5.磁头位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