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这个是个什么管子!

楼主(2009-08-11):
sony tx26c 主板上的 上面标示nx 63 加电测量状态如图

这个是三端稳压器吗?
现在本子的状况是待机电流为0 ,点开机键加电2秒钟掉电,电流最大0.2a

网友:
楼主型号呢?没有型号怎么猜呀,,,

网友:
型号标的是 nx 63

网友:
找个好点的照相机呀!!
再不行 用个好点的摄像头,不就是几十元吗!

网友:
您的表有问题

网友:
稳压管中间脚是输出吧,竟然输出16V哪应该是个三极管吧。百度了下,这个管子资料好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