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焊宝吹显卡的芯片.,焊宝如果不清理会有什么问题不?

楼主(2009-08-11):
用焊宝吹显卡的芯片.,吹完.焊宝如果不清理会有什么问题不?
芯片

网友:
会占灰尘,焊宝最爱占灰尘了,

网友:
我没用过,如果自己发现了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下不就OK了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汉堡 太脏

网友:
而且让客户 厌烦
如果客户在同样的条件下只有维修痕迹清不清理的区别
客户绝对不会选择带汉堡的 维修店的
我的客户就是这样

网友:
哈哈 干净点好啊

网友:
不用焊宝的话用什么吹?请教~

网友:
修主板不能用那个焊宝的,那个东西残留物太多,焊接也不好(当然很便宜的),清楚也很麻烦的,要彻底的清理干净几乎是不可能的,如果在BGA下面,会影响使用的,还不如松香好,当然还是要用专门的BGA焊膏的,价格也是很高的了,是你用的那个几十倍的价格了,效果当然也非常的好,几乎没有残留物的。

网友:
用三氯乙烷清洗效果非常好,但是比较贵,30左右一瓶,挥发的比酒精还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