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精英主板断电后自动重启反复。

楼主(2009-08-11):
今天接网吧二块845PM800精英板,其中一块内存供电管已烧毁,更换一后,主板正常启动检测到C1过完后断电后马上自动又启动,反复,上假负载一切正常,别外一块同样故障,请求解决,谢谢。
自动重启

网友:
这个现像很明显是内存没过

网友:
这种板子只要不插内存或者内存检测没过都这样

网友(2009-10-08):
维修新手一鸣
高手,就是那个原因,我也遇到个这种主板,谢谢你的指点。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内存没检测到 你再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