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 沒電源不開機

楼主(2009-08-11):
請問一下
IBM  R61 的J24第一腳ACDC_ID需要有電壓嗎?如果有電壓.那要多少才正常呢?
我目前遇到的狀況是接變壓器電源0.01    ACDC_ID 無電源
所以沒有3V 5V
如果我外加5V給ACDC_ID
3V 5V就會出來...不過卻不足所以也無法開機

网友:
麻煩指點一下
謝謝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你查它

网友:
要修到ACDC-ID自然出来才成啊。

网友:
ACDC-ID 是一个什么信号?能解释下吗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