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开机

楼主(2009-08-11):
主板不启动不报警,诊断卡跑80  81码是怎么回事啊?怎么解决啊?

网友:
开机就是8081,就说CPU没有过,替换东西在排除,描述详细点

网友:
什么板??说详细点

网友:
主板无法启动也没有标示,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版子

网友:
478针的独立板

网友:
主板不启动?说详细点
电源风扇转不转?

网友:
风扇转  就是启动不了,诊断卡跑码80    81

网友:
风扇转,就是主板启动不了,诊断卡跑码是81   80,始终这样转,CPU更换过还是不行

网友:
风扇正常,就是主板不启动,诊断卡跑码80  81

网友:
CPU更换过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我有一块也是这样!

网友:
前两天我也碰到开机开不了,cpu上风扇转。那两天天气比较潮湿,我拿电吹风吹了下,就好了。

网友:
还能这样解决问题了,学习了。
我有块主板,加电风扇转,但点不亮,键盘灯也不亮,南桥烫手,这是怎末回事呢?请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