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FG560-KG不能开机

楼主(2009-08-11):
方正FG560-KG不能开机,测电源输出12V 5V正常,主板供电3.3V电压也正常,控制面板按键电路5V也有,按键全部更换过,,,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,我这有两台都是同样问题,MCU我也重写过,是不是MCU芯片坏了,望给位指导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MCU丢了程序或坏了能通电,指示邓会亮,按键板失去作用。解码芯片坏了直接黑屏,有的指示灯会亮,有的不会。

网友:
主芯片的复位芯片坏了不开机的多,就是主芯片旁边像个小贴片三极管的那个

网友:
建议楼主直接更换驱动板得了。用通用的带!刷个程序就搞定

网友:
换通用的不是原装的了

网友(2009-11-30):
谢谢版主,我刚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器,确实是主芯片旁边的这个三级管不好,换了一个就好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能告诉我是什么三极管吗?你是如何发现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