罕见的现象

楼主(2009-08-11):
经测试.主板是好的,但一上显像管就自己保护断电,,,,,,,,,搞得我昨天以为是板子问题........那位知道这一般是显象管哪里的问题?>????????

网友:
对显象管不知道怎么测量了.~~~~

网友:
漏气、偏转线圈

网友:
对了还碰极

网友:
偏转短路,管子漏气导致的打火,都有可能造成保护

网友:
有什么办法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