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XM-L17CH 5秒黑屏 指示灯常绿

楼主(2009-08-11):
就是这个17液晶的问题了 拆机用了20分钟 简单说下这款液晶屏的拆机方法 因为我百度了10分钟没找到 首先拆下底部摁键处的螺丝 然后用硬卡片顺着最底部的开口划两边 (划胶 不是开屏的关键) 划开胶后从下面往上推液晶的前框 就可以取下了 后面的就不说了 这个的毛病是开机大约5秒左右就黑屏 指示灯常绿 拆机后发现升压板有点烧焦 4灯的 问下基地有卖这种升压板的吗? 或者有哪位大哥有拆机的卖我个 不多说了 要不就得发跳蚤市场了 另外问下像这种高压板损坏 会牵扯到别的原件吗?因为我这边基本没有配件 所以想一次买齐它 (带图片传不上来 一会单独传)
黑屏

网友:
我一传图就这样了 为什么照相机里的图传不上来

网友:
QQ能传别的传不了 晕

网友:
能换新的最好 不能换的话 就修吧 总计维修费用40-50元。我上传两张图片给你看下 ,这个是我自己的电源板

网友:
改高压板吧,可以用通用的高压板代换。

网友:
应该是虚焊了吧,自己修修就OK了,底盘好像坏了,飞个线吧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拆机板我有.

网友:
把C5706换了,再把虚焊的地方加焊,就应该OK了

网友:
你用光影魔术手 把照片该小点...
换个通用电源板...便宜...

网友:
这种高压有通病。

网友:
好经验啊,真的好感谢各位高手,学到了不少啊。

网友:
你用光影魔术手 把照片该小点...
换个通用电源板...便宜...
引用 网友A:
[/quote
谢谢大家的回复 下次我把相片改小点 。
这个板子 我在换了电容 和c5707后 还是黑屏 我是没的什么办法了。
楼上有位说 可以用通用的板子代替 请问是哪款 指点一下

网友:
一般是C5707或者5706坏掉了 看看反面发黄的地方 加加焊 很容易虚焊

网友:
烧掉的c5707处的线路板已糊了,背后的铜箔应该有漏电,把这里好好处理一下,铜箔用刀划断撕掉,管子用飞线连接应该会好.

网友:
铜箔都烧烂了,一定要飞线了。先刮一下绝缘漆。

网友:
17CH这个机器有几种不同的架构,不一定是4楼的那款,4楼的那种是AOC代工的,715L1085板子,楼主的机器有可能是晶冠代工的那款,相对而言,晶冠代工的17机器,更容易出现平衡保护~~~~~~~~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相同故障的板子,我全换了c5706,使用了10天又烧糊了!现在还在维修中,看到大家的讨论很好,能有更好的结果吗》这款板子如何让他使用两根灯管工作呀,不让他保护!

网友:
解决了 先换的高压板 因为有点烧焦 发现不是高压板的事 然后换了4根灯管好了 在这说下修这个液晶太大意了 因为判断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对好角度 即使灯管不亮它还是有显示的 只要角度调节好能看到的 希望大家别像我这样大意

网友:
红红的枫叶
你的拆机板多少钱?有几块?

网友:
借楼主的主题,我再问一下,我的这块板子(相同的)总是烧右边两个c5706,b和c短路,我都换了2对了,都是相同的问题,左边那两正常

网友:
把对应的高压包各脚仔细补焊!!

网友:
图文并茂,学习到!
我的是15寸双灯的,基本结构一样,应该可以参考
上次坏过了一次,换了对5707,结果现在又不行了,看来得再换,并且加焊下那些关键部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