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主板晶振问题!

楼主(2009-08-11):
同上,主板南桥旁边的32.768圆柱晶振 测对地阻值是 1.没任何反应 是不是坏了、?插上ATX电源
待机电压2脚一个是 1.3V 一个是0.80V。。求高手解答一下!
主板
求助

网友:
对地有电阻不是对地短路了,那还能起振呀!一脚1.3V,一脚0.8V,基本正常,应该是起振了,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证实一下!

网友:
谢谢楼上解答 那对地 应该是1. 吗? 二极管档测试的 ~~

网友:
晶振应该没问题
你板子到低是啥问题啊?
又没说坏没坏

网友:
是坏的。。。810 小主板 现在去掉2个管子 现在我没买管子呢

网友:
去的哪块的两个小管子啊?

网友:
换的CPU旁边的 场效管 。。60N03

网友:
换掉管子之后又是什么故障啊?大哥!!!!

网友:
楼主 可不可以详细的说说到底是什么故障 你这样一条信息说一点。。。。哎 详细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