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接屏开机断电

楼主(2009-08-11):
IBM R51接外显示器正常,但接原显示就断电,把屏与排线之间取开,只接高压条和排线,就可以。找来一块好屏,也是一样,请问高手们,这是排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?在线急助!!!!!

网友:
看来通过你的判断 似乎是屏的问题,但换了好屏还是一样,我想可能是新换的屏供电脚与原来的屏不一样吧

网友:
屏供电的3.3V没到屏上去,先检查一下F8
这个问题论坛里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