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泰克 SL-845PE 主板掉电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各位前辈好,现象是这样的上P4插头给5秒就断电。不上P4就不掉电,掉电后这么也开不起,电源芯片是RT9241B 和 RT9602 6个MOS 管组成,芯片和MOS管都轮流换过还是那样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 ,请前辈帮帮晚辈吧!
芯片
掉电
主板

网友:
那就应该是COU供电部分的问题了啊
测上下管是不是好的 再看看大电感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