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主板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客户买的联想机器,主板带集成显卡的,但是主板上有独立显卡,现在出现的问题是,有时候开机是黑屏,其他均正常,能听到XP系统开机的声音,但是把这个链接显示器的线换到集成显卡的输出部分,也可以,也就是说在用独立显卡出现黑屏的时候,要换到集成显卡的输出部分来插一下,这样客户嫌麻烦,因为一旦出问题了就要这样换过来换过去的插,电源已经更换新的,还是出现这个故障。还有这个机器好像出现开机就自动重启,但是上次是正常关机后,下次开机就不会出现重启这个问题。

自己的经验不足,已经把主机退回给客户了,但是想到论坛来求助一下,出现这个问题,一般是什么原因。

机器好像是2800+的CPU,内存是1G的(都是同街上的维修员全部更换了,电源也是他更换的)

网友:
刷下BIOS看下

网友:
呵呵,兄弟,你也怀疑这个,我也怀疑这个BIOS,但是手上暂时没的这个工具,有点郁闷

网友:
那你把板还给人家得了 呵呵  就说你没编程器啊  哈哈

网友:
是不是独立显卡换过了?现在你还没有确定是独立显卡还是主办的问题呢

网友:
答案到底是什么呢?

网友:
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:
BIOS设置没设置好

网友:
一些品牌机是喜欢在不正常关机时就会在下次插上电源时自动开机

网友:
我觉的你的那个问题是显卡的供电有问题,我遇到过这种问题,是电源的问题,但是有些电源换了也一样,你多试几个电源试试。在就是查主板上显卡的供电了

网友:
显卡和插槽之间的接触问题排除没有?

网友:
我觉的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和显卡.看一下什么蕊片如果是N系列的话,桥问题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