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36焊台烙铁芯更换后不能调温,烙铁芯烧的通红

楼主(2009-08-11):
一个杂牌936焊台出现了烙铁不热现象,我就买了一根936烙铁芯(外观和引线的颜色,长短都差不多,我回来比较了一下)满心欢喜换好后把开关开开后,烙铁芯烧的通红,就是不能控温!这下我百思不得其解,难道936烙铁芯不通用?后来我查了资料,烙铁芯内的温度传感器大都是热电阻的。希望遇到同样情况的同行和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其中的奥秘!在此感谢了!

网友:
热电偶接反会一直发热....

网友:
把热电偶那两个脚对调就可以了呀

网友:
非常感谢论坛的朋友们给我的解答,问题解决了,就是把热电偶的两根线换了一下就好了!

网友:
温感是分正负极的,你对调一下就可以了,开始我也和你一样不知道,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