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Q7T4显示器用10分钟黑屏

楼主(2009-08-11):
这台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,用10分钟以后就黑一次屏,再亮起来,电源指示灯随屏幕变化而变化,开始以为是高压板出了问题,用一根高压条测试故障依旧,排除了电源板问题。想到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也灭,用万用表测试开机电压发现开机显示的时候电压在2.7V--2.9V之间变化,当电压降到2.5V的时候,屏幕黑屏,判断电路有漏电现象,断开所有的按键供电测试发现电压恢复到3.3V,逐个测试发现其中一个按键接上电源就变为2.7V跳变,更换按键一切正常,故障排除!

网友:
这是通病按键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