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S无声间

楼主(2009-08-11):
现在现象为接耳机有声音,喇叭没声音,换喇叭也没声音,还会有什么问题会这样
没声音
问题

网友:
看看耳机孔和功放

网友:
是的 特别要仔细看耳机孔

网友:
现在是耳机有声音,喇叭没声音,怎么要看耳机孔了

网友:
现在的声卡芯片是ALC660,功放是APA2035,可不可以用其它的型号代换

网友:
修过的朋友提示一下维修思路
先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