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8600电源不开机

楼主(2009-08-11):
各位老大好:
     我是新手,请教个为题,今天修个DELL 8600,外接不开机,电池使用正常,原以为是电源接口坏或饱和电路坏,拆下来傻了,使用外接1631供电19.5正常,按开关电流表能跳变,00--0.01A,电源接口的3.3V瞬间消失, 电源接口的3.3V电感没坏,后面的三极管没坏,向下跑找不到了,请各位老大给个提示,谢谢

网友:
不好意思改一下,是1632,写错了

网友:
跑了下电路,看到经常加焊的47N254a,焊下,把坐标D15三极管连起来,把从电源接口的19.5到系统供电全加焊,还不成,买个新电源接口换上,还不成,sc1476its换了还不成。老大们,给新手指个招成吗?不敢过分弄这块板子,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电池还可以用呢,坏了要陪呀说下现在的症状,还是电池可以用,上电开不起来,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先卖个关子,信心在维修中真的很重要,很忙就说下坏在哪儿把,触摸屏接口上边有2个三极管,其中一个C.E级是5V待机,E级的电阻坏了,换上好了,现象是拿表笔点着E级可以开机,不点着开不起来,只有小学文化,表达能力就这样,分享下哈哈 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