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210外接偏色,内屏正常

楼主(2009-08-11):
今天接修一台联想旭日210的机器内屏正常,外接缺色,我检查了外围电路的电感和电容都正常,缺G色
我测了R电压为0。14 G电压为0。88 B电压也为0。14显然G路有问题,请教高手RGB信号从北桥出来还经过了那些电路我现在该怎么下手检察,
联想

网友:
看看电路图不就知道了,如果没有这款机型电路图,那就看看其他机型电路图中关于VGA接口部分,应该相差不多可以参考。

网友:
硅谷动力
请教楼主,怎么测R、G、B的电压啊,出入行,不懂,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