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965芯片组的机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现在手上有台V3000的机子,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可以显示,不过关机再开就开不着拉,待机电流有0。02A,还有用电池什么时候都开得起,不过开了十多秒就自动掉电,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把,做次显卡试试,应该可以好。

网友:
通病哦  3000   显卡问题  显卡的负荷大 电池电流带不动  可以考虑下
      我是新手哦  参考而已

网友:
查一下VIN电路。保护隔离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