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块 elsa 5200显卡出现问题!

楼主(2009-08-11):
Errors found.  Use .Status() or .PrintErrors() for more info.
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.
   LANE   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 UNKNOWN ERR
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
FBA[31: 0]       19267      6303246            0
FBA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C[31: 0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C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

Read    Error Count: 19267
Write   Error Count: 6303246
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网友:
先测看一下方案是哪一种的,是U3还是反面那个自己定位。在这里我就不说了。
找到显存后先测其相关电路,然后再按照花屏的维修方法维修。

之前我看错通道了

网友:
这种方案和丽台的A180是一样的
GF440

网友:
怎么看方案呀,这块显卡的型号是: elsa  fx534p   128t      应是5200的显卡128M 128位的!

网友:
短接显存1.2脚后测试得知 u3显存出现问题,更换后现在还有点花屏,mats测试结果:
Errors found.  Use .Status() or .PrintErrors() for more info.
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.
   LANE   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 UNKNOWN ERR
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
FBA[31: 0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A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C[31: 0]        2238        10128            0
FBC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
Read    Error Count: 2238
Write   Error Count: 10128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BIT  FRONT WRITE  FRONT READ  UNKNOWN

不知道现在是哪个显存出现问题了!一会再测试一下!

网友:
又更换u7 后测试正常! 终于修好了,不知道能使用多长时间,前几天修了一块使用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就坏了,看看这块能使用多长时间,elsa 的显存真是爱坏呀,这个型号的显卡显存坏的很多!

网友:
u3  u3  的问题

网友:
看不明白啊。不太懂

网友:
又更换u7 后测试正常! 终于修好了,不知道能使用多长时间,前几天修了一块使用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就坏了,看看这块能使用多长时间,elsa 的显存真是爱坏呀,这个型号的显卡显存坏的很多!
引用 网友A:

我之前看错通道了,你居然换U7能好? 是想骗分还是。。。。

网友:
请版主明查,我是先换了u3后,测试又出现问题后,又换了u7后正常的,不过现在又不正常了,现在是开机一显示图像后,就变成一个白色光标在那里闪,不往下进行了,我想这个地方应该出现显卡的信息,不过我把显卡上的一个25芯片跟另一块互换,还是同样的故障!是显卡bios坏了吗?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呀?

网友:
显存故障

网友:
怎么又是显存呀,那应是哪个显存出现问题了呀?

网友:
测正反两个显存的相关引脚,不会的可以找PDF自己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