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热风枪拆主板场效应管

楼主(2009-08-11):
热风枪温度调到365度,风速4级,吹了数分钟竟没把主板上的场效应管吹下来。论坛上的方法我也学了,看别人很简单的吹几下就能取下,不知是何原因?请大侠们不吝赐教!

网友:
是不是无铅的温度要高?

网友:
直接把风枪放到场管上,用不到一分钟

网友:
我用的是高迪952的二合一工具,是不是温度低了点

网友:
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实践,别人说的只能是参考。

要自己观察、分析、参考别人的说法。

动手练,就是最好的方法。

究竟要多大的风速、温度、时间?没人能回答。不同的板(比如地线面积大小),不同的环境(比如冬天和夏天)还有好多。。。。

要靠自己的眼睛、感觉才能掌握拆、焊。

网友:
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是完全两码事情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!特别要感谢论坛两位高管能百忙之中抽时间为新手指点迷津!小弟是利用业余时间刚开始学习电脑维修的,昨晚回去用热风枪把旧的主板元器件下了遍,通过不断调整热风枪的温度、风速、时间、距离等等。。。收获不小。

网友:
一般的拆二十块主板 然后在把拆下来的件按回去 就练的差不多了

网友:
我也想玩下。。。   不知道风枪么价?

网友:
一般入门级的200-300元,基地的安泰信的绝对是名牌,我从淘宝上买的高迪952感觉就是垃圾。

网友(2009-11-12):
基地的东西和品质是值得肯定的。

网友:
无铅的要把温度调高点,我拆无铅的一般都调到390到400度,风速4到5都可以,感觉顺手就行!

网友:
看錫用尖夾子接觸錫面就可知道風量溫度時間配合的是否完美

网友:
吹主板上大件不如用个能调速的塑料焊枪吹的快。。

网友:
只要你用的熟练那一个都行了

网友:
你说的是3脚的还是8脚的?如果是3脚的,要风枪对着场管的黑色部分吹的,因为底下也有锡的。还有,建议你改一下错别字,什么“肠效应管啊”看上去挺吓人的,也难以理解

网友:
365 温度有点低, 如果加下预热风(下加热风150-200即可,风口距离2公分左右).这个温度就可以(330-350就可以), 单用风枪, 建议还是380-390好些

这两天正在练焊接, 颇有感触. 预热帮助很大的.一定要配一个.我用853A

网友:
好的工具是事半功倍。以前用DADI850,调到最高温度。吹管子,半天也不见风吹草动。上个星期DADI终于死了。从基地购入了850D,才知道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。开机设定400,10秒钟之内就达到设定温度。然后吹场管。很快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3脚的还是8脚的?如果是3脚的,要风枪对着场管的黑色部分吹的,因为底下也有锡的。还有,建议你改一下错别字,什么“肠效应管啊”看上去挺吓人的,也难以理解
引用 网友A:

楼上Dadi 死了,也挺吓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