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15B主板八脚BIOS,求助!

楼主(2009-08-11):
请问各位高人:HP6515B主板的八脚BIOS有没有可用的编程器可刷写?

知道的留个话。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3000U就可以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无边大师。

请问一下,是西尔特3000U编程器吗?

这东西老贵了是吧?

网友:
还要专用的吗?通用的编程器不可以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个芯片是 MX 25L8005吗?还是比25L8005更大容量的芯片??就用希尔特580U就可以读写了!我试过了!

网友:
楼上的各位说的都对,这个8脚的BIOS,西尔特系列编程器基本都支持,因为这个不需要任何转接座,直接刷就可以。

网友:
580U也可能的只有要转换座.

网友:
这种SPI的BIOS用一二百元的Willem编程器就行了,记住找最新版本软件。

网友:
引脚飞线接在编程器上

网友:
280U和580U都可以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