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如何刷显卡的八角bios

楼主(2009-08-11):
有的显卡不亮,供电正常,gpu加焊无效,怀疑是bios的问题,但是bios不是32脚的,请问那种八角的芯片如何刷新呢

网友:
在DOS下刷或用编程器都可以,如何刷写在这里就不提了。

网友:
dos  下刷新

软件分别是:
a卡atiflash  命令式:atifalsh  -p 0 ***.rom -f  -sst(或-st)或-atmel刷新
备份??:atiflash  -s 0 ***.rom

n卡的是:nvflash  命令  是nvflash  -4  -5 -6 **.rom  一路“y”刷新
备份是nvflash  -b  ***.rom

不建议编程器

在此多说一句:ati的  芯片  上nv的bios  主芯片不工作

网友:
这里我来插一句   如果显卡是能亮的可以在DOS 下刷 不亮的话 用这个方法估计不行  还是用编程器刷比较好不用背那些DOS命令

网友:
这里我来插一句   如果显卡是能亮的可以在DOS 下刷 不亮的话 用这个方法估计不行  还是用编程器刷比较好不用背那些DOS命令
引用 网友A:

用PCI卡刷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