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939主板跑D0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939 K8N主板开机测试卡就跑d0  经测试 CPU,内存,显卡供电都正常,

其他方面还会有什么问题,请教各位

网友:
建议刷一下BIOS

网友:
939的跑DO UC没问题的话刷BIOS不行 桥死了大半

网友:
换BIOS再刷

网友:
我最怕939跑DO,没有好的解决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