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CPU没有RESET

楼主(2009-08-11):
但是有PWROK
测PCI的复位也没有,呵呵这就好办多了。按照时序PWROK高电平后应该是-SUS_STAT,测试发现没有跳变,点位图一查看到了H8和LENOVO,因为LENOVO有裸露出的导线所以先隔断它,再次触发O了,-SUS_STAT变为高电平了。换之OK。爽

网友:
非常好。 如果能吧ICH7的上电时序整图发上来就好了

网友:
LENOVO 这个芯片是有什么功能呢?请楼主指点下。

网友:
暂时还看不懂,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从来没修过SUS_STAT这个信号,在大多数板上好象也不用这个信号。

网友:
唉  还看不懂这些图呢  要加油啦

网友:
LENOVO这个芯片是联想的专用芯片!

网友:
看不懂,南桥时序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PWROK这个不是复位吗?怎么和时序///??搞不懂

网友:
LENOVO就是以前的IBM芯片

网友:
这种维修方法比较清晰,我喜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