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WL19BH常见问题维修解决方案

楼主(2009-08-11):
故障:开机几秒钟就黑屏或用久了黑屏.

解决:冷机开机的时候看屏上会不会发红?(这点很重要的.)
  发红:证明是灯管问题引起.把四条灯管一起换掉就好啦(为什么要换四条:因为灯管使用寿命差不多都到了.如果你只换一条或两条,会亮度不平衡或客户用一段时    间又坏了.这样会给你维修带来不好的负面影响)
解决方法:换灯管

不发红:这个一般是高压线圈引起的.  这个就分两种板.
一种是:用黄颜色的纸包起来的.这种高压线圈损坏率比较低.(一般你先拿单灯小口高压板分别去测试那四条灯管,看哪一根不亮,如果都亮并不发红,证明灯管是好的,可以搞个线圈测试).
第二种是:用纱包线做的高压线圈,他的初级是露出来的,这种线圈损坏率就高,维修的时候可以换两个或其中一个测试一下.

补充:此显示器拆机的方法,此显示器没有卡扣,拆的时候只需从显示器顶部向下用力就可以推开,然后可以看到固定液晶面板的螺丝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