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915 主板不认双面的内存

楼主(2009-08-11):
GA-8I915PL-G 主板拿来时上面有两条金士顿512内存 点不亮  ,测试卡显示C1 ,不过内存 更换
内存为一条128M的单面内存  主板点亮  ,换上原来的内存不亮   ,将128单面插在第一槽上将512插在第二槽上均可点亮,如果第一槽上不插128单面内存 、无论怎么都点不亮
主板各电压都正常  更换内存过程中  内存的电压也没有什么变化
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换别的512内存

网友:
用1G的内存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你把512M内存插到其它好的主板上试试,我觉得是这片内存有问题,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是好的  别的电脑上试过  也把别的电脑上的1G内存拿过来试过  不能用故障依旧

网友:
内存跟板不兼容吧,遇到过一台装机的,旧的512内存能亮,新的换上死活不行

网友:
理论上讲,无论是扩充性、稳定性还是兼容性,单面结构都比双面结构稍胜一筹。

问题的罪魁祸首应该是INTEL芯片的SDRAM识别技术,VIA、ALI、SIS大部分芯片的主板就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七楼的高手讲得太好了,学习了,以前只知道有些内存只能用到VIA的板上,但不知道为什么,今天明白了一点了!

网友:
DELL的有一款就是,1G的上去,只能认一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