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技嘉板IO-IT8712F-A 0531-IXS 资料??

楼主(2009-08-11):
技嘉板8I945PLGE-RH IO不触发。。。按照流程查PSON脚电压为5V,PSON直到IO。。按下PSON有跳变,只有强行开机可以开机并可亮机可以进系统。就是不触发!!!本人没有同样的IO换,,所以求IO-IT8712F-A 0531-IXS 资料,PDF。。谢谢!!!技嘉板的IO是专用的。。所以其他板也不能用!!!!

网友:
呵呵
1我的帖子有啊

网友:
不好意思,这些英文看到我头晕了。。你能告诉我那个脚到SB,,,然后那个脚接SB再返回的信号,,那个脚连接绿线。。。谢谢!!

网友:
英文对照:I/O 引脚 技嘉  103脚(pwron)    到S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通的为72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脚(psin)       接SB返回信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脚(pson)    连绿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
如果有错请指正!

网友:
你这个IO就是一个普通的IO吧,不是技嘉专用的那种哟,技嘉专用的上面都写得GB。修好了教兄弟一下,我有好多块精英代工的845GV-M2,也是强制触发可以用,但不能通过按键触发,但那个IO是83627HF-AW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