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ATX插座电压都偏低

楼主(2009-08-11):
一张MS-6575E 的主板    一插上电源就触发   诊断卡的指示灯灰暗的闪烁   代码不跑(感觉供电不稳)   测量板子的供电管子  二极管  三极管   没发现短路       换了I/O     取了BIOS   问题依旧   测量主板上ATX电源的每组电压都偏低    接着我把时钟芯片  网卡芯片 MS 方位芯片 都取了   问题换是老样子  请高手指点下其他维修思路

网友:
补充下:ATX座子上的5V 电压只有1。64V    3。3v的电压只有0。87V     12V的电压只有4V    -12V 的电压只有2。34V

网友:
换一个ATX电源试下,有可能功率不足吧。

网友:
yun    这些早就换了  客户自己都知道排除   我问的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肯定是有某个芯片对地了,仔细查查。

网友:
打打各电压的对地阻值啊,看哪个电压对地了,电压那么低能触发就是一个奇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