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BM X60的高压条

楼主(2009-08-11):
想问下一般高压条上的线圈可以互换吗,或者要遵循什么匹配,望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下~~

网友:
除非同种型号,否则不能互换的。

网友:
脚位定义要一样就可以换

网友:
线圈不就两个角吗?   定义怎么看?

网友:
请问一下,脚位定义从哪里查?还是看板上的走线?线的绕向有没有特殊规定都是顺时针或都是逆时针?

网友:
除非同种型号,否则不能互换

网友:
脚数一样,大小一样,里面的线圈匝数一样,要一模一样就可以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