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K8NF-9 跑C1--45旋环

楼主(2009-08-11):
内存供电是VTT1.35V   阻值173
VDD是2.6V   阻值10
pin91和92的SDA/SCL只有2.6V两脚电压相等不知道是否正常   阻值502
时钟不正常有一个是0.47V/有一个是2.1V。   阻值392每组都一样
CPU是athlon 64 3000(939)
现在是刷了BIOS/取悼了声卡,网卡芯片和1394芯片。IO没有换过(因为手里没有这咱技嘉专用IO)
故障还是没有解决。测过PCI/PCI-E/USB/总线阻正常

网友:
C1--45旋环这款主板上显卡是一下 我以前有一块一样上显卡就OK

网友:
目前还没有拿显卡来试,但是怎么时钟的电压怎么相差这么多

网友:
对,上显卡,不行再换个I/O,

网友:
检查桥是否空焊
最好直接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我压桥试过。也打阻,故障还是一样呀。只有IO了,显卡加上去还是一样

网友:
有些桥空并不一定能够通过压桥来反映出来
NF的桥空焊率非常的高
LZ最好先换一下IO,最好不行还德加焊桥,甚至换桥

网友:
现在发现这个板的PCI-E上的所有时钟(16*和1*)的阻都好低呀。只有15欧呢。是不是桥已经挂了,电压只有0。45V,好低呀。外接没有电容只有几个0欧姆的电阻

网友(2009-11-05):
你的桥挂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是桥。

网友:
像这种NV单桥的主板大多数都是桥虚焊,楼主的这些代码也是这种板子上常见到的。

网友(2009-12-05):
这款板子是桥的问题  不要考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