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液晶电源板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飞利浦17寸液晶的电源板12V只有3.3V    5V只有1.7V怎么回事?电源IC203D6的输出有10V

网友:
电原IC的供电正常吗,如果正常那么换一下IC看看会不会恢复正常

网友:
先跑线,修5V,检查电容是否漏电,直接拿表笔量正负。再试试了。IC最后考虑换一个。

网友:
呵呵!查一下反馈回路,如果没问题,一般是电源IC挂了

网友:
先看5V和12V的负载有短路吗?没有就查反馈电路

网友:
已修复发现是10358坏用LM358代换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