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问题

楼主(2009-08-11):
我刚修到个电源,为494芯片供电的12脚连接的电阻烧糊了,网上问了有个人说是22欧,我找了个22欧的换上,换上当场就冒烟了又烧糊了,我认为是凿换小了,我索性将494换下,电阻换个50欧的,居然有电压输出了,可是3v有4.8v,5v有7.3v,12v有17.4v,电压普遍提升45%!怎么回事啊,是不是我换的电阻还是换小了,对了,还有就是能听见里面有丝丝丝的声音,而且还有点大!没有出现爆炸之类现象!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电阻是494的供电电阻,与输出电压无关,查查与2,16脚想关的电路.

网友:
修电源到电源的区里,这里是主板区

网友:
电源管和行变的工作频率不同步,会丝丝丝,是行变发出的声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能把这个有丝丝声音的问题说的再具体点吗。/请大师指点下

网友:
那声音是一直在响,不间断嘶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