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开机白屏,插电脑没有任何提示

楼主(2009-08-11):
一开始还用的好好的,后开机就白屏了,求维修思路。这台P3据说放置了几个月没有用,今天拿出来用,一开始开机白屏,后来好了,然后听歌,然后就这样了。
电脑

网友:
你这P3的是 台式还是手提的,你外接显示器怎么样?
你这问题说的不够详细,不好诊断、、、
再描述下

网友:
应该是手提的

网友:
MP3,不好意思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们,我看楼主说的是MP3。一定是MP3,意思是放了一段时间,白屏故障。
1。个人感觉MP3,或者手机,一般在太阳下或温度较高地方放置,对屏幕会伤害,造成损伤,白屏。
2。曾经接过一个MP4,进水后,白屏。
白屏的话,最好打开,检查一下屏线。

网友:
如果是屏线坏了,不会影响插电脑吧?插电脑一点提示都没有,

网友(2009-09-29):
查MP3屏升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