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7300le 256M PCIE显卡频率超出范围

楼主(2009-08-11):
一开始是dvi口正常,vga口黑屏,vga的RGB对地都是75欧姆,正常。换了个74atc08门电路芯片,上机测试,一开机就显示器显示“频率超出范围”。两个口都是这个现象了,换回原来的门电路,也是一样的问题了。这个频率超出范围我想应该是行场的信号出现问题了吧?一般怎么知道这个信号是正常的?

网友:
现在测得核心电压1.3V,ddr2的显存,测得1.8V,也都正常。vga和dvi附近的电阻电感都检查过,没有问题。门电路供电有5V电压。

网友:
核心内部DAC电路已经损坏了。

网友:
谢谢斑竹,刚才加焊了一下gpu,正常了。现在就在用这块卡上网呢。

网友:
发现论坛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,上传共享。
天行7300le-GD2 CT 冰封骑士4 256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