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35跑不过内存,求助

楼主(2009-08-11):
技嘉P35跑C1,以为是内存的问题,换了几只内存还是一样,内存供电1.87V偏高,以为是供电管和控制芯片的问题就干脆一起都换了,换了还是一样,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啦,求助各位高人该怎么下手了
芯片

网友:
如果是DDR 2的内存,1.87V是正常值
LZ先还是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吧,刷BIOS,压北桥看是否空焊(无铅的桥更容易空焊),更换IO等

网友:
我碰过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
我的是北桥虚焊了,加焊就OK
希望能你给帮助

网友:
我今天遇到一块,如果是电压内存电压正常,那基本上北桥找了

网友:
绝大多数C1都跟桥有或多或少的关系。

网友:
刷BIOS,打AD值,加焊北桥

网友:
远航理想
呵呵,请问你的也是GA-P35的主板吗,谢了,

网友:
大家都说了,C1多数是和北桥有关系的

网友:
先刷BIOS吧!!再查内存负载电压和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