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华硕主板,CPU供电管13N03用啥代换?

楼主(2009-08-11):
手头有一块华硕的主板,三相CPU供电,原机用的是13N03的场效应管,有一组短路掉了,我临时从一块技嘉的板上拆了两个K3639替换,不知道是否适用?

网友:
换上看看不就知道了吗
什么故障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原机不开机.有一组13N03短路了,换成K3639后开机起来这几个CPU供电的场管烫得很.多开一下子那新换的管上粘有的松香就冒烟起来了..
但是开机后机子一样无显示,诊断卡复位灯长亮.场管立马烫手...

网友:
13N03用在cpu供电?还是三相的?太小了吧,是不是换过?

网友:
15N03 20N03 60N03 70N03 09N03都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原机用的就是13N03的,没有更换过.478P的主板.